NM-C581不充电求助

楼主:
这块主板,看论坛里说不插电池是可以开机的,可我这块不插电池就是不通电,公共端降压前的20V都没有,只有插上电池,再插电源,才能正常开机,开机后,电池拔掉,也能正常使用,但是电池就是不能充电,公共端电压只比电池高0.2V,电池充电黄灯一直在闪烁,测bq25710,1,2,3脚有20V,4脚3.3V,6脚3V,7脚6V,18脚3.3V,电压也没发现异常,最后电源芯片,和EC都换,BIOS也刷过,都不行,就是不充电。无论电池电压是多少,公共端电压只比电池电压高0.2V 。难道跟不插电池不出20V电压有关吗?这个BQ25710跟前端TYPEC电源转换还有联系吗?芯片的11脚只跟EC有连接,实物的主板跟前端的PU1901连接的电阻都省略掉了并没有连接。

网友A:
BATT_TEMP 测一下这个电压

BATT_TEMP这个电压是EC发出的,实测为0.2V,低电平,CHG_PRES为3V。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4: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BATT_TEMP 测一下这个电压

BATT_TEMP这个电压是电池发给EC的,实测为0.2V,低电平,如果电池拔下来,该脚实测为3.3V。CHG_PRES为3V,这里充电状态应该是低电平吗?EC之前换过,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导致EC把BATT_TEMP电压拉低了呢?或者怀疑是电池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