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久见:找不到SLP_S4#_3R信号从哪里发出

楼主:
一台HP笔记本。版号DAXW5FMBCD0.不出1.1V。1.1V电压是采用RT8231B电路。
如下图,RT8231B开启脚EN_VRPVDDQ为0V。这个EN_VRPVDDQ是SLP_S4#_3R通过电阻R33006转换过来的,
确认SLP_S4#_3R不出。

现在郁闷的是找不到这个SLP_S4#_3R是从哪里发出来的,SLP_S3#_3R有1.05V
下面是SLP_S4#_3R去到的所有地方。

以上就是所有SLP_S4#_3R去 到的地方,已经和好板比对过,CPU出来的SLP_S4#_3R,SLP_S3#_3R哪里是没上料的。
SLP_S3#_3R是从下图这个地方发出来的

也就是说这个机器S3和S4都不是CPU发出的。
最后上传50大洋买来的图纸,供大家验证。

DAXW5FMBCD0 REV F.pdf

网友:
SLP_S4#_3R还去到EC

网友A:
这个信号是有桥发出s4,再由ec发出

看下图,桥发出哪里没上料的,并且我也找了好板对过了,确定这里是没上料的 2338624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9 小时前
都说了桥发出来哪里没上料。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9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是有桥发出s4,再由ec发出

都说了桥发出来哪里没上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是有桥发出s4,再由ec发出

看下图,桥发出哪里没上料的,并且我也找了好板对过了,确定这里是没上料的

那你给他上一个啊。怕什么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图,桥发出哪里没上料的,并且我也找了好板对过了,确定这里是没上料的

那你给他上一个啊。怕什么

网友C:
帮你看了,是U4700A发出的,别人箭头画反了

U4700A是EC,是送进EC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小时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帮你看了,是U4700A发出的,别人箭头画反了

U4700A是EC,是送进EC的,

你不信把好板断开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小时前

网友:
没上料给它上一个。

补上,SLP_S3和S4都0V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U4700A是EC,是送进EC的,

你不信把好板断开

断开了。电阻两面都是0V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小时前

网友:
断开了。电阻两面都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上料给它上一个。

补上,SLP_S3和S4都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