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奇怪问题,死活不过内存

楼主:
板子原来是i5的,客户自己买来i7的CPU叫我更换,我确认焊接没问题,也没有掉件,现在的问题是电流卡在1.2A,应该不过内存,用阻值卡测量了内存的供电1.2V,0.6V,码片3.3V和复位1.2V都有,用示波器看有读取的波形,问题就是过不了内存,也合成了bios,也不行,到底哪里引起,会是显卡吗,板号是GL553VD

网友:
i5CPU和i7CPu 有没有想过不通用

网友:
有没有可能就是没焊好

现在是桥发烫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8:3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就是没焊好

现在是桥发烫,CPU供电已经都出来了,显卡供电也出来了,其他二级电压也正常

网友:
u挂  或者焊接问题

网友:
再换个BIOS看看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试试

这个只有插槽,没有板载内存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1:33

网友:
原来能亮不,能亮就是现在u的问题

网友B:
把原来i5重新焊上,故障不就清楚了嘛。

焊接上去了,桥还是发烫,不过内存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0:39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原来i5重新焊上,故障不就清楚了嘛。

焊接上去了,桥还是发烫,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蔽板载内存试试

这个只有插槽,没有板载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