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HU180EBS-00》ATX电源不启动故障请教。
发表于

楼主:
请教大神,我一个DELL的ATX电源《HU180EBS-00》8PING+4PIN,航嘉代工的。保险和整流桥烧了,换了之后通电有12V输出(查了这个机型待机是12V),短接蓝线PS-ON和黑色GND不开机,风扇不转指示灯不亮,测量蓝线PS-ON有4.8V左右。请教:这个故障应该查哪个部分元件?
不开机
DELL
电源

网友:
审核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