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微星b450m-apro

楼主:
分享一个微星b450m-a pro max主板只有一个usb接口能用的故障,拆了usb接口附近所以的防静电二极管,估计依旧。刷了bios还是不行,进到bios看硬件侦测电压不对12伏的显示24伏,测量io芯片的vin1输入电压3.2,两个分压电阻损坏。更换后电压恢复1伏,进到bios侦测12伏恢复正常,usb接口全部正常。这个故障有点怪,io侦测电路出问题会导致usb不能用。
看cpuvtt电压5v应该也是异常的不过找不到侦测脚,目前没有发现不正常的功能就先不管它有同型号主板的老哥可以可以帮忙截图看看这个cpuvtt的电压是否正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