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H81H3-M3S主板和升技H81M-VD那个主板做工质量好耐用

楼主:
(图片)

网友:
1看CPU几相供电,(4相)
2看视频输出接口有几种(VGA,DVI,HDMI都有最好)
3看内存装多少条(4个)
4看上面CPU散热片,南桥散热片大小(CPU左边的MOS管散热上螺丝固定)
5看显卡下面有几种扩展接口
我觉得B85M D3H比你说的两个要好。你可以看图片上对比就知道了。

网友:
严重同意层主认证编辑后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