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板坏的故障现象以及维修方法

楼主:
逻辑板是由屏厂家和屏配套提供的,目前主要的逻辑板生产商有视显光电。逻辑板也叫:屏驱动板,中心控制板,TCON板。逻辑板的作用是把数字板送来的LVDS输入信号,(输入信号包含RGB数据信号、时钟信号和控制信号三大类。)通过逻辑板处理后,LVDS信号把以并行方式输入的TTL电平RGB数据信号转换成能驱动液晶屏的LVDS信号后,直接送往液晶面板侧的LVDS接收芯片,驱动液晶屏显示图像 。逻辑板损坏造成的故障现象有:黑屏、白屏、灰屏、负像、噪波点、竖带、图像太亮或太暗等。逻辑板的典型故障是:无图像,屏幕垂直方向有断续的彩色线条,也无字符(这一点很重要)。可以测试上屏电压,5V或12V看屏型号而定。再测试LVDS输出接口上的电压看静态和动态两种情况是否变化,若不变化基本可判断在逻辑板上出现故障,(测量时要用指针万用表,可以看到表针有轻微的抖动,一般在1.2V左右),有条件的话拿一块一样的逻辑板进行代换最为可靠,只要格式和上屏电压一样都可以代换,以便我们找到 确认故障点。从主板到逻辑板的LVDS线都有一定规律,边上红色的是电源正极,黑线一般为电源负极,绞在一起的是LVDS信号线,:(4对——单6位;5对——单8位;8对——双6位;10对——双8位),现在有的逻辑板和屏是连在一起的,称之X+C一体式,一般为32寸以下屏,32寸以上屏一般由X+C分离式构成(小屏主要是由成本综合考虑)由于技术和精密特点一般不好维修 ,如果原理吃透,加上焊接技术过硬,维修逻辑板也不是神话!逻辑板的损坏会造成屏不能正常显示图像,当然也没有菜单显示,但按键和遥控是起作用的(记住这一点)。逻辑板与屏连接线接触不良的花屏中间图像夹杂很多细小的彩点,可以插拔线来确认;逻辑板与屏都可引起图像花屏,但是逻辑板的花屏与屏产生的花屏是有区别的,逻辑板的花屏表现为上下有规则的花屏,我们可以改变信号源或改变4:3模式来确认。逻辑板维修总结(检修思路)1。外观检查看主芯片电源IC 滤波电容等易损元件是否存在明显烧黑或颜色异常等;2。测电阻测各供电测试点是否存在短路阻值变小,保险有无开路;3、测电压测各供电测度点电是否正常(①电源供电Vcc5V/12V,②主芯片3.3V ;2.5V;1.8V,1.2V 等,③VAA14V,VGH20V,VGL-5.5V,④VREF13V,VCOM 6V);4。测IC 信号线对地阻值LVDS DDR与主芯片之间数据交换是否有不良;5。检查各连接线排插看屏线与逻辑板、逻辑板与屏之间排插是否存在接触不良。其实液晶电视逻辑板,除了液晶屏LVDS 程序出故障外,其它故障还是好维修的。所以我根据网友们的要求,去掉繁琐的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液晶电视逻辑板维修思路,首先在中国家电维修网发表。下面是液晶电视逻辑板的维修思路(一)认识逻辑板与LVDS信号 :(二)怎样快速判断故障在液晶电视逻辑板电路上。什么是LVDS输出接口?LVDS是一种低压差分信号技术接口。为克服以TTL电平方式传输宽带高码率数据时功耗大、EMI电磁干扰大等缺点而研制的一种数字视频信号传输方式。  LVDS输出接口利用非常低的电压摆幅,在两条PCB走线或一对平衡电缆上通过差分进行数据的传输,即低压差分信号传输。采用LVDS输出接口,可以使得信号在差分PCB线或平衡电缆上以几百Mbit/s的速率传输,由于采用低压和低电流驱动方式,因此,实现了低噪声和低功耗。在维修中要注意:如果只看是不能从LVDS发送芯片的输出信号TXOUT-、TXOUT0+中看出其内部到底包含哪些信号数据,以及这些数据是怎样排列的。因为,不同厂家生产的LVDS发送芯片,其输出数据排列方式可能是不同的。因此,液晶电视逻辑板上的LVDS发送芯片的输出数据格式必须与液晶面板LVDS接收芯片要求的数据格式相同,否则,逻辑板与液晶面板不匹配。这也是点屏配板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这也是点屏配板的重要资料。(二)怎样快速判断液晶电视逻辑板电路有故障液晶电视逻辑板电路是否有故障,必须通过对各种相关信号进行检测才能判别,并且只有根据检测结果进行分析才能确认故障。下面是快速判断液晶电视逻辑板电路有故障的方法:(1)检测逻辑板上,由数字图像处理电路送来的输入视频信号波型是否正常,若有正常的波型输入,说明前面的数字图像处理电路工作正常。(2)检测逻辑板上由电源输入的电压是否正常,若输入电压正常,说明电源供电电路工作正常。(3)检测逻辑板上屏线接口输出的液晶屏驱动信号波型是否正常,若无正常的液晶屏驱动信号波型输出,则有可能是逻辑板电路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