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有待机无输出的坎坷维修经历

楼主:
     这个航嘉电源据客户说是主机关机但未彻底断电的情况下电突然停了一下然后就开不了机了,拆开看,有一个220WV560UF的大电容和一个16V1000UF的小电容鼓包了,以为问题很简单,于是拆下来换了相同型号的电容上去,那个没问题的大电容也一并换了,同时还测得大电容旁边有一个820K的启动电阻阻值无穷大,拆下来测确定是坏了,手上没有这种型号的电阻,网上下单买了50个,等收到后换上去通电短接测量还是有待机无输出,正当我测量完橙线和蓝线准备测量黄线的时候,就听到电源里传来一连串噼里啪啦类似放鞭炮的声音,把我吓一大跳,小心脏一直突突的跳个不停,这是什么鬼?以前从未遇到这种情况,看来是我把问题想简单了,电源存在严重的短路,只是我没有排查到这个雷。     重新细致的测量一番,发现烧了2个J13009-2电源管、2个0.51R电流检测电阻、2个2700R电阻,J13009-2电源管和2700R电阻手头有,0.51R的电阻手上没有,又从网上买了10个,等收到后换上去通电短接测量,各项输出都正常,以为这就完事了,不曾想接负载测试电源风扇只转了几下就不转了,又有什么情况?用万用表量5V输出只有1.8V多,12V输出只有4.6V多,看样子是带不起负载,想起之前修过的一个杂牌电源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当时是因为SB360肖特基二极管功率下降导致的,换了之后就正常了,于是我果断拆下SB560肖特基二极管,没有相同型号的,换了一个SR5200上去,再通电接负载测试,5V、12V输出正常,接主板测试也OK,至此这个电源经过前后一个多礼拜的时间终于修好了,维修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图片没有添加上,重新补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