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11代U还有救吗?后续

楼主:
SRGKL是10代U(前面写错了),3.3V阻值9.3微短,我用1.5V与3V换着烧,电流2A左右并不断变化,最小时用1.5V只有0.74A,正常阻值0.333的电流只有0.0001A,烧了几个小时没用。就放到焊台加焊了下,也是没用,阻值1.2稳定不变了,待机电压3.3V都出来不了了因为电阻太小了。不折腾了,就拆16G内存芯片出来植好球卖,这主板400元买的,这个16G内存颗粒可卖400元左右。
这次不加焊油用热风枪拆焊确实更好,不脱皮不发黄,与全新的差不多。

网友:
这块主板闲鱼买了3块,2块U的供电处没烧但是U坏了,只有1块主板5V芯片处烧了个洞没法修复但是U是好的。所以不能仅凭CPU的供电有没有烧的痕迹判断CPU的好坏了。外观完好的CPU大多也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