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金钥匙U1写序列号软件使用教程

楼主:
我的Lenovo Xiaoxin AIR-14IIL 2020 LA-J551P笔记本,原主板是I5 -1035G1独显烧了U,换了I3-1035G1集显主板(便宜),在BIOS里显示不了型号
界面中3个字段显示 INVALID(无效),需要重点关注:
Product Name / MTM / Lenovo SN 无效
这通常意味着:
主板更换 / 维修后,未写入正确的出厂信息(DMI 数据)
二手 / 翻新主板,信息被清空或篡改
可能影响驱动识别、官方保修和部分硬件功能的正常工作。
UUID 正常
UUID(通用唯一识别码)是系统正常识别的,说明主板的基础硬件信息未完全损坏。

下面是联想金钥匙 U1(Golden Key U1 / Uone)写序列号(SN/MTM/PN/UUID)完整实操教程,从 U 盘制作→BIOS 启动→刷写→验证,全部步骤一次讲清,适用于拯救者、小新、ThinkPad、昭阳等机型(2015–2025)。
⚠️ 重要前提(必看)
用途:换主板后重写 SN/MTM、DMI 丢失、刷 BIOS 后序列号清空、原厂信息错乱修复。
风险:仅限联想授权维修 / 合规设备使用;擅自改写他人设备 / 造假属违规违法,后果自负。
版本:当前主流 v3.5.78(2025-09),支持 UEFI 启动、SN/MTM/PN/UUID 一键写入。

一、先准备空白 U 盘 ≥2GB(FAT32 格式,建议 8GB),然后以管理员身份运行usbfmtpw,选择正确 U 盘(千万别选错本地硬盘)格式化U盘(FAT32 格式)。再把“金钥匙u1”中“拷贝到优盘”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复制到U盘根目录,提示是否覆盖时选择是。U1 启动 U 盘(Windows 操作)就做好了。
再准备:
目标机原厂 SN、MTM(机型)、PN(产品名)、UUID(机身底壳 / 包装箱 / BIOS 可查)。
二、目标机设置与 U1 启动
关机
插入 U1 启动 U 盘
开机,连续按 F2 或 Fn+F2进入BIOS,设置从U盘启动。
选择 UEFI: USB: 你的 U 盘名(必须选UEFI,传统 BIOS 不支持)
进入 U1 工具界面(黑底白字 UEFI Shell),显示:
plaintext
== Golden Key U1 ==
== Release Version 3.5.78 ==
进入命令行提示符 Shell>
三、刷写 SN/MTM/PN/UUID方法
一键自动写入(推荐,uones)
在 Shell> 输入:
uones
回车
按提示依次输入:
SN(序列号):如MP1R69MS(8–10 位字母数字)
MTM(机型):如81YJ000ACD(小新)
PN(产品名Product Name):IdeaPad 5-14IIL05
我换的主板与原主板同型号都是 LA-J551P,只是我的新主板是集显,直接把旧独显整套:SN=MP1R69MS + MTM=81YJ000ACD 完整写入新集显主板,完全能用,日常使用无任何毛病。当然,如果能找到集显主板的SN、MTM(机型)、PN(产品名)最好
因为板号完全一致 LA-J551P,BIOS 底层、架构、固件一模一样,只是出厂阉割独显电路。
联想金钥匙 U1 只写入机身标识信息,不锁显卡硬件,不会报错 2203
进系统自动识别核显,独显驱动卸载即可,不蓝屏、不卡机
日常办公、装机、装系统、正常使用全部正常。
接下来根据屏幕提示操作
输入了SN MTM PN后,进入了 Ship to country code(销售地区代码) 选择环节。
有两种选择,直接照着做即可:
方案一:直接选 0=No(推荐,最省事)
在 Please confirm(1=Yes, 0=No) 的 ? 后面,输入 0 然后回车。
优点:跳过地区代码设置,不影响日常使用,也不会导致校验报错
适用场景:非官方保修场景,日常使用完全不受影响
方案二:选 1=Yes,写入中国地区代码
如果想完整写入所有信息,输入 1 回车(我没看清楚直接输入了1),然后在地区代码输入框里填:
CN(标准中国地区代码,联想机型通用)
也可以用 CHN,但 CN 是最通用、不会出错的格式

到了最后一步,所有信息都已经核对完毕:
plaintext
The following date will be written to EEPROM:
- Set SN           : MP1R69MS
- Set MTM          : 81YJ000ACD
- Set Product Name : IdeaPad 5-14IIL05
- Set Country Code : CN
- Create a new random UUID
Please confirm(1=YES, 0=NO)
?
你只需要在 ? 后面输入 1 然后回车,工具就会把这些信息写入主板的 EEPROM 芯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关键注意事项(写入前必看)
1.        写入过程绝对不能断电
写入过程中如果突然断电,会直接损坏主板 BIOS,导致无法开机,需要用编程器重刷救砖。请确保电源连接稳定(笔记本建议插电源适配器,不要用电池)。
2.        写入完成后必须重启
工具执行完成后,会提示你重启电脑。重启后,所有信息才会生效,BIOS 里的 SN/MTM/ 机型信息会从 INVALID 变成你写入的内容。
3.        UUID 自动生成不用管
工具会自动创建新的 UUID,这是正常的,不会影响系统和使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写入完成后的验证步骤
1.        重启电脑,开机时按 F2 进入 BIOS 界面。
2.        找到 Serial Number、Machine Type Model 选项,确认显示的是你写入的 MP1R69MS 和 81YJ000ACD。
3.        进入 Windows 系统,打开「系统信息」,查看机型信息是否正常识别。
4.        卸载旧独显驱动,重装核显驱动,确保设备管理器里没有黄色感叹号。
所有步骤都完成后,你的集显主板就会被识别为原来的独显机型,日常使用、驱动更新都不会有问题了。

附:写入成功后的BIOS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