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141奇怪问题

楼主:
一台苹果A2141不开机。去掉电池小排线就能升压。一旦接上电池小排线就不升压。
升压时也不能触发,主板上3V ,5V以及硬盘2.5V,1.8V ,0.9V等电压已经有了,公共点也有12.6V。
单用电池,公共点也有12.5V,3,5V也一样有,但还是不开机。
这是什么问题。难道要刷T2.
还有接上电池小排线就不能升压又是哪里问题。

网友A:
此机器 不插电池是可以加电的

但我现在不管单用电源还是单用电池都不触发。苹果修的很少,现在不知道哪里问题了。电源芯片周边电压也都出来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5: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机器 不插电池是可以加电的

但我现在不管单用电源还是单用电池都不触发。苹果修的很少,现在不知道哪里问题了。电源芯片周边电压也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