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工控SD630 图纸

楼主:
求工控SD630 图纸

网友A:
什么问题?我前段时间刚修过这型号的主板。

目前发现CPU12v供电短路阻值150 有一个复合上下管好像烧了 拆掉后恢复阻值350 在买芯片回来准备装上去测试看看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7:0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我前段时间刚修过这型号的主板。

目前发现CPU12v供电短路阻值150  有一个复合上下管好像烧了 拆掉后恢复阻值350  在买芯片回来准备装上去测试看看

好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22:43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发现CPU12v供电短路阻值150  有一个复合上下管好像烧了 拆掉后恢复阻值350  在买芯片回来准备装上去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