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不充电GM5TGFX

楼主:
故障描述:开机有显示充电标志充不上电,以为电池问题然后更换电池,(用电池可以开机说明放电正常),用带电的电池插上可调电源观察电流就是大短路电流(电压拉低,电流跑满,然后第一个场管击穿),用没电的电池插上可调电源正常不断路,也不充电。

维修思路更换保护隔离前两个场管无效,电池到芯片的电阻都正常,用没电的电池充电上管S极和G极电压一样(自举升压电阻没问题),没有换电充芯片,手里暂时没有了,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为什么插上带电的电池大短路,

网友:
Q49 可能也击穿了。

这场管正常,明天准备换个电池试试,不行就考虑动芯片,动EC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21:54

网友A:
明显电池隔离的Q49嫌疑最大

场管都正常。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21:5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电池隔离的Q49嫌疑最大

场管都正常。

网友B:
这场管正常,明天准备换个电池试试,不行就考虑动芯片,动EC了

电池和充电器同时接上短路,有必要动EC 吗?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场管正常,明天准备换个电池试试,不行就考虑动芯片,动EC了

电池和充电器同时接上短路,有必要动EC 吗?

网友:
蹲个结果。。。。。。

网友:
电池和充电器同时接上短路,和电池本身关系不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