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
测量MOS管无短路,安装CPU不出CPU供电,拆除CPU强制给电源IC供电,测量CPU供电有纹波正常,由此可以判断CPU供电正常。测量IO第29脚无电压正常应该是3.3V,测量12脚正常为5V电压,实际测量为0V电压,维修12脚供电开机正常

网友A:
无主板型号,IO型号。CPU供电芯片。说了没人懂。

他是来灌水偏分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08:5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主板型号,IO型号。CPU供电芯片。说了没人懂。

他是来灌水偏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