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路由器问题

楼主:
有两台路由器,分别是192.168.20.X和192.168.21.X,现在有台共享打印机(打印机为192.168.20.138),目前处于192.168.20.X的电脑都能共享使用打印机

网友A:
你只需要把路由器的两个LAN口分别接到两个不同的网段上,比如一个LAN口设置成192.168.1.1,另一个LAN口设置成192.168.2.1。然后重点来了,在路由器里配置静态路由,意思就是告诉你的设备:“想访问192.168.2.0这个网段的流量就往192.168.2.1发”,反过来也是一样。

你这个有点乱七八糟,误人子弟,如果要说就讲详细一点,说话说一半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半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只需要把路由器的两个LAN口分别接到两个不同的网段上,比如一个LAN口设置成192.168.1.1,另一个LAN口设置 ...

你这个有点乱七八糟,误人子弟,如果要说就讲详细一点,说话说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