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N19H3开机风扇不转,电流有跳变

楼主:
宏基N19H3版号NB8511_PCB_MB_V5开机风扇不转,发热也不转,风扇电压正常,电流有跳变但不亮机;各位大哥哪位告知下这笔记本开机会转一下吗?外接键盘也不亮,求求各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不亮机呀!不亮机按理应该开机风扇会转下的

拆风扇下来单独加电也不转,应该风扇坏了导致CPU虚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看看pwm信号,如果有密集波形,风扇坏了

但不亮机呀!不亮机按理应该开机风扇会转下的

拆风扇下来单独加电也不转,应该风扇坏了导致CPU虚焊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2:45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还问啥,先刷BIOS

刷了几程序了,哥

网友C:
这种问题还问啥,先刷BIOS

刷了几程序了,哥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2:22

网友B:
示波器看看pwm信号,如果有密集波形,风扇坏了

但不亮机呀!不亮机按理应该开机风扇会转下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2:24

网友:
看看是不是EC有问题,不是所有机器开机风扇都转

网友:
不用管风扇    按照不显示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