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d101有背光不显示

楼主:
最开始是测到无cpu电压和vccsa,换了两个驱动管后外接显示器能亮了,但接上屏幕后开机只是背光闪几下不显示

网友:
不会屏也有问题吧

网友A:
cpu坏,EDP直接是CPU输出的。

桥不发出 CH_ENVDD,外接显示器能显,难到真是CPU?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坏,EDP直接是CPU输出的。

桥不发出 CH_ENVDD,外接显示器能显,难到真是CPU?

网友:
接屏后桥不发出pch_envdd,不接屏就有

网友:
CPU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