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12V偏高、5V偏低

楼主:
前几日接修一台杂牌显示器,用户描述网上购买的二手,故障为工作一会就黑屏。

上电试机发现,冷开机正常,工作一会要么花屏、要么黑屏,且指示灯常亮,按关机键无反应。

初步认为机器应该有原件热稳定差,导致热机死机。

拆机触摸发现,主板DC-DC芯片、主控芯片发烫严重,

经测量发现12V高达14.9,5V则4.85(电源板、主板有标注)

12V、5V均由同一变压器输出,这。。。。。。。

将12V整流、滤波全部代换无果。。。。。。

按理如果更改反馈电路,即使能将14.9恢复至12,那么5V必然会变得更低,

无奈在电源板至主板的12V电路中,加装了7812,试机2天一切正常,已交付用户使用。

虽已完结,但还是想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
换光耦试试

网友:
建议最初始时处理故障可以先把300V大滤波电容,12V的所有滤波电解电容  ,5V的所有滤波电解电容都换掉。另不建议用7812代替,因为可能用不住的。当然从应急和经济效益方面可以例外的。因为可以暂时用了是事实啊!呵呵!供参考!武林推手:让维修成为一种快乐!

网友:
这个 要换芯片 ,光耦

网友:
可能是TL431周边电阻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