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2不能用

楼主:
主板上一组USB2绝对大部分时间不能用,进系统显示未知USB设备,极低可能能用。
量了电压正常,信号对地阻值正常,供电芯片OC脚3.3V也正常,
但信号之间阻值40K,另几组正常的阻值为0.8M。
拆了电感也拆了6脚ESD芯片,阻值还是40K左右,请问还有哪个东西要量的?

网友:
usb直连南桥的

网友:
可以试下是不是usb端子内部生锈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