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在淘宝买amd笔记本全新CPU

楼主:
买了一个,桌面什么都不干低频率会重启,典型缩缸通病,找商家就一个劲说百分百全新原装不会有问题,查序列号是OEM处理器,就是制造电脑厂商的货, 你我芯片基地  创芯科技CPU家买的,以前买过在他家买过很多全新芯片和桥之类的,没出过一次问题,这次买6800h是有问题的,看起来确实成色特别好,不知道是不是厂里流出来的不良品,商家说他家卖出去1000多颗6800h都没问题,你们谁买过,是不是真的,还是说我倒霉,全新品不保上机,没保障,谨慎购买,亏一个CPU,白修几个电脑。

网友:
管他这个那个,直接退了

全新不保上机,不给退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2: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他这个那个,直接退了

全新不保上机,不给退

网友B:
退不了,扯一堆皮,不给你退

是的,所以不敢再买全新了,没问题还好,有问题自己亏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2:5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退不了,扯一堆皮,不给你退

是的,所以不敢再买全新了,没问题还好,有问题自己亏

网友:
没别的渠道购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所以不敢再买全新了,没问题还好,有问题自己亏

不退就直接申请淘宝仲裁就行了,让他不是说全新吗。让他提供全新的进货发票。

网友:
去天猫买。

网友D: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你都敢换CPU了,肯定知道风险,哪有买个CPU装上就好,一本万利的,有时候修一台笔记本,换二三个CPU是常态,有的甚至要换四五个才能好,这都是常事! 要是一换就好,那不是 是个人都来干了

说白了就是问题u,全新出厂的怎么会是缩缸的,如果是我焊炸了,焊裂了我都能接受,缩缸的真没法接受,这种u都是OEM厂里流出来的,鬼知道是什么货,其他店的6800h全新都是一千多,他店里报价900答应的很爽快,当时心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21:09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你都敢换CPU了,肯定知道风险,哪有买个CPU装上就好,一本万利的,有时候修一台 ...

说白了就是问题u,全新出厂的怎么会是缩缸的,如果是我焊炸了,焊裂了我都能接受,缩缸的真没法接受,这种u都是OEM厂里流出来的,鬼知道是什么货,其他店的6800h全新都是一千多,他店里报价900答应的很爽快,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只能提醒一下这种全新u少碰,真不一定良品货,如果换两三个u才能好基本可以回家种地了

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是这么幼稚,哪有真正全新的CPU卖给你个人用,你想多了,你能买到的,所谓“全新”的,无非就是成色好一点,上机的次数少一点,芯片上的划痕少一点,行情就是这样,这种叫A货,价格比那种保上机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21:59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白了就是问题u,全新出厂的怎么会是缩缸的,如果是我焊炸了,焊裂了我都能接受,缩缸的真没法接受,这 ...

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是这么幼稚,哪有真正全新的CPU卖给你个人用,你想多了,你能买到的,所谓“全新”的,无非就是成色好一点,上机的次数少一点,芯片上的划痕少一点,行情就是这样,这种叫A货,价格比那种保上机的更好一点,保上机的那种,不知道都让别人焊过多少次了

我也觉得是这样,所以这种所谓的全新u是不靠谱的,只是成色好,不一定就是好的,保上机的至少有保障,这种全新u坑你没商量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22:25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是这么幼稚,哪有真正全新的CPU卖给你个人用,你想多了,你能买到的,所谓“全新”的 ...

我也觉得是这样,所以这种所谓的全新u是不靠谱的,只是成色好,不一定就是好的,保上机的至少有保障,这种全新u坑你没商量

保上机的,有时候,保你焊的没脾气,等你经历多了,你知道了我说的含义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8 小时前

网友:
别提买AMD的CPU了,学费交多了,现在都不想换了

网友:
主要是换CPU好了,用段时间又不显示了,客户找我们保修,我们买Cpu最多保7天之内上机,怎么想都不划算,不想换U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是这样,所以这种所谓的全新u是不靠谱的,只是成色好,不一定就是好的,保上机的至少有保障,这 ...

保上机的,有时候,保你焊的没脾气,等你经历多了,你知道了我说的含义了

经历过了,运气好第一个就没问题,运气不好要换好几个,主要看商家给你发什么,发那种被很多人焊过的机折腾死人,所以才买全新的,结果也一个鸟样,主要以前的英特尔CPU没那么容易坏,成色好的当全新卖没啥事,AMD基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上机的,有时候,保你焊的没脾气,等你经历多了,你知道了我说的含义了

经历过了,运气好第一个就没问题,运气不好要换好几个,主要看商家给你发什么,发那种被很多人焊过的机折腾死人,所以才买全新的,结果也一个鸟样,主要以前的英特尔CPU没那么容易坏,成色好的当全新卖没啥事,AMD基本全是缩缸的,还拿成色好当全新根本不行的